联想 C320 不开机

楼主(2016-10-13):
待机0.01 开机无反应 ,查主电压19V供电正常,分压 15V 不正常 时有13V 时有4V 不定时的电压,查下去原来是PQ75不良 导致电压拉低,换了个 正常电压了,开机也正常了,但一插电还是无3 5V 估计这款待机就没有3 5V 开机才有

网友:
PQ75 PQ73 PQ69 都易坏

网友(2016-11-19):
谢谢,已经搞定了,找到图纸好搞点

网友:
对,这机器要开机才出3.3V 5V

网友:
PQ75 PQ73 PQ69 都易坏?

网友(2020-08-03):
15V_AUX被拉低,PQ75 PQ73 PQ69 PQ34四个管子肯定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
c560没原机BIOS,有办法吗

网友:
原机BIOS最好保存下,以后的机器BIOS特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