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顶级高手,就是要精确到经纬,别有其他,一板多故障点,图解Thinkpad T420篇!

楼主(2016-10-13):
维修顶级高手,就是要精确到经纬(坐标故障点),别有其他,一板多故障点——图解析Thinkpad T420篇!

天气:12--23摄氏度 空气污染指数 130 轻度

时间:2016年10月13日(九月十三)

地点:北京

分享:一板多故障点 维修

版号:NZM3H-7

正文:由下

         今天北京的天气,灰朦朦的,怎么说呢,适合发篇大贴,与各维友交流探讨!抒发一下内心的澎湃!

         话回正题,事情是这样的,项目组,分配下来,多块Think板,说是维修,其中有一块,T420主板,同仁们维修多日,也没修好,后来,转战到咱家手上,孤一看笑了,小T还是420,心喜,从哥手上,过手的,同型号主板,千块有余,这还不秒杀(得意可以,但不能忘形,不然会让你脱一层皮)。但实际手术很艰辛,故障点很繁杂,把小弟我,压箱底的功夫都用上了,最终成功修复。堪称诗史般的长征维修历程,与大家分享一下心得,切磋一下技艺!

         维修此板子多了,千余块。才敢能来与大家分享这个帖子,实事求是,是本人的原则底线!

         Think主板最不爱修短路,3V,5V,1.05V有的,这不好搞,太繁杂

         精确,定位桥模块损坏不良,不是怀疑,是果断确定!

         由于国庆发表的一首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3465-1-1.html,得到很多朋友的鼓励,切磋,今怀着激动的心情,发此帖,下面是图解,维修贴,图,片,照射的,有点一般般,请见谅。请大家认真阅读浏览,请多关照,多参与,多交流,留下你们的痕迹!你懂得!

         案例维修过程如下:

一、Thinkad T420 独显 故障笔记本,主板的体态。

二、参与故障笔记本,主板维修中的,元件提供板及灵魂思考分析板。

三、1、 5V M供电大短路部分,故障点,及维修过程。

2、最后发现是Q15芯片出现问题,上图只是部分电路图,上面还有一个晶体管整体图,有人会问上面不是3V供电吗,与5V有什么关系,我可以告诉你,看一部分电路图是这样的,但是要看整体就与5V有关系了,不信自己分析,与我探讨交流!

四、1.05V LAN微短及精准定位桥问题及维修过程。

1、与1.05V LAN 电压相连接元件及与1.05V B电压相连元件图,最终发现确认是桥的问题。

先是换了一个VT356F晶体管后(Think晶管坏的很多),发现L28后级还短路10欧姆的阻值,继续维修。

2、确定桥问题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相接的元件很多,排查起来,繁重,出现过瓶颈!不过在维修在深水区时,看着手上,那块坏的料板,让我下决心一定要,修复故障板,然后望着这块拆件用的僵尸板,进入沉思,于是乎下手推理到C849等相关无件上,把1.05LAN,B电压元件等排除,只剩下PCH了,果断换桥(Think换桥需要很大的勇气,搞不好,就一次性报废了),接下来,就是换坏的过程,很苦毙!

3、除CPU供电 大电感没电,其余大电感都有供电。

五、CPU 主供电无电压,维修过程。

桥更换好,发现CPU电压没出来,就对CPU供电芯片及相关芯片及周边,左量右测,没发现太大问题,于是又再次潜入深水区,望着桥深思,推理测量Q120发现,1.05V B电压G级无电压,看图找源头是,TB发的14.5V,测量没有问题,然后测量通路,发现开路,然后,呢,就用我灵巧的小手,飞线解决,后测量CPU供电出来了。

六、亮机图

CPU供电出来后,还是不开机,后更换ROM芯片,解决战斗。

七、总结

更换的元件统计有,电阻,电容,PCH,ROM,小电感,晶体管,转化管,场管,其他小芯片等飞线用的线,灵巧的双手,有深度的头颅,宝贵的光阴等……

八、THE END

请大家多加分,多关照。

拜谢!

天天好心情

网友:
复杂的维修

网友:
很艰难的维修,堪比长征,现在兄弟腰还有点累呢。没有毅力与执念不能成为,顶级的笔记本维修高手

网友A:
这板子要是在我手里,还真修不好。楼主牛B

网友:
1000多快板子最后去哪里了

网友:
认真看完整个维修过程,受益颇深啊,楼主写贴辛苦了

网友:
维修此板子多了,千余块。才敢能来与大家分享这个帖子
你是修统货板的吗

网友:
楼主维修生涯也很久了吧

网友B:
版主你这个Q15芯片 3v供电地和5V什么关联表示没看懂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就少走弯路

网友:
多故障的维修,难度高。赞一个

网友:
多发发软启动的维修过程吧  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修机器真是太认真了

网友:
楼主真是太细心了

网友:
太有深度了,楼主牛!!

网友:
看样子韩强的内功是越来越深厚了。

网友:
写得如此详细,希望楼主以后能多发些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要是在我手里,还真修不好。楼主牛B

虽然这个帖子看着,较为详细,但是还有许多细节,由于时间问题,没能一 一说明,如果看帖子哪里有,卡壳的地方,可以在这个帖子里,交流,我们详细分解,纳米级的!知无不答,答无不尽

网友:
受益颇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这个Q15芯片 3v供电地和5V什么关联表示没看懂

Q15与U37等组成VCCSA的电能的产生,然而U37主供电来自己M 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和赵子文是做项目的,也很羡慕大家的小店,及统货。每天有不同的客户(美女),很新堆积如山的板子。
...

感觉你被洗脑了

网友:
维修资料送上 Thinkpad T420独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干什么的,另外楼主修这台机应该来时还是不错的,全是供电问题,不是信号,不过对于THINK的机器不是 ...

最后CPU供电出来后,修了几处信号部分。
换了几个小电容,及小电阻等小件。
我不知道桥部分,是供电多点呢,还是信号多点呢,这个你自己思索吧。
个人认为,维修当中信号供电相互联系。没有单独的供电,及单独的信号。都是相互作用力!
上面那个是弯工射雕

网友:
有时候,维修就是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另:咱家,是太监的自称,楼主可自称洒家,用现代话翻译和老子的意思相近,属古代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