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论坛连接问题

楼主(2016-10-13):
请问一下,我在论坛里为什么不能复制链接, 只能百度,但百度搜素的内容并不是连接的内容

网友:
直接用鼠标复制是不行的   是为了防止有些人抄袭贴子   可能用别的方法来复制

网友:
点开帖子,在浏览器上方会有帖子的地址 你试一下

网友:
直接选中链接,然后就会出现打开链接的选项,点击就可以打开的

网友:
大家理解错了,也是我没说清楚,如果打开一个帖子,帖子里面还有其他网址,需要复制才能打开,但我却复制不了,直接点吧,就显示百度一下,再比如,我要下载米4 的固件,点开帖子,里面有个网址需要复制,然后打开才能下载,但就是不能复制,是不是我的等级低了,其它论坛我都可以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