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XP911W 液晶屏发红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0-13):
朋友给的坏显示器 之前是开机指示灯闪 屏白一下就灭 拆机换了全板电容 问题解决 但屏发红 尤其在黑屏的状态下 图像像是有竖线的那种 驱动板 屏线都换过了 求思路

网友A:
你试一下是不是刚开机的时候发红的厉害,过一会会好一点,如果是的话就换灯管
如果不是的话试着调一下色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是不是刚开机的时候发红的厉害,过一会会好一点,如果是的话就换灯管
如果不是的话试着调一下色温

不是灯管 一直这样 色温也调了 能好些 但竖条还是有的很明显 只是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灯管 一直这样 色温也调了 能好些 但竖条还是有的很明显 只是照不出来

这个样子,屏线可能性大,你又说换过了,是换的全新?还是旧的,清洗下屏接口看看。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不是全新的 是拆机的 但我每根都测过了 都是通的

网友C:
应当是灯管老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当是灯管老化,,,,,,,,

灯管老化不应该有竖线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灯管老化不应该有竖线似的

那把屏线触点先处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把屏线触点先处理一下

已经处理过了 驱动板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 感觉是屏的逻辑板问题 但本人小白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处理过了 驱动板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 感觉是屏的逻辑板问题 但本人小白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那你就换灯管吧

网友:
一般是屏线,屏接口问题,换了还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明显灯管,建议换LED套件,效果好,无返修。

网友:
先点一下屏  确定一下故障范围再修

网友D:
明显是灯管老化呀,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灯管老化呀,楼主

一般灯管老化亮度不暗吗?这个之前都正常 就拿别的显示器的套件试了下屏就这样了 那个显示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吧

网友:
这个问题看看8对信号是不是阻值有变化了,缺红色就会发红。。

网友:
灯管大一点

网友:
线 一般是屏模块的问题   发红一般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换根新的屏线,再把屏接口用洗板水刷刷

网友:
灯管老化换灯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