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U搭配10系卡 炫龙V56Pro拆机图解

楼主(2016-10-13):
台式U搭配10系卡 炫龙V56Pro拆机图解

  炫龙V56Pro是一款工程塑料材质的15.6英寸游戏本,采用了1920×1080分辨率全高清显示屏,配置方面炫龙V56Pro采用NVIDIA GeForce GTX 1060独立显卡,搭配了英特尔第六代Skylake平台的酷睿i5 6400处理器,8G DDR4内存+128G SSD固态硬盘,从外观上看炫龙V56Pro与上一代V5Pro没什么区别。那么它的内部结构又如何呢?下面我们通过拆机来一探究竟吧!

炫龙V56Pro拆机 图1

  炫龙V56Pro拆机方法/步骤:

  一、散热部分拆解

  拆机从机器D面开始,整个D面分为大小两块挡板。拧下7颗螺丝后,把大的向上推、小的向下拉就可以看到内部结构了。

炫龙V56Pro拆机 图2

  炫龙V56Pro为处理器和显卡提供了6根热管散热,其中CPU用了4根,GPU用了2根。

炫龙V56Pro拆机 图3

  处理器和显卡分别有独立的散热风扇,两颗风扇均由ADDA提供。

炫龙V56Pro拆机 图4

  散热风扇与鳍片的厚度接近2cm,散热面积很大。

炫龙V56Pro拆机 图5

   整个散热模块特写。炫龙V56Pro散热器采用了铜底座、铜热管和铜鳍片。

炫龙V56Pro拆机 图6

  二、可更换硬件部分拆解

  炫龙V56Pro笔记本标配了台式机i5-6400处理器,最高可以升级到i7-6700K。

炫龙V56Pro拆机 图7

  显卡标配了MXM接口的GTX 1060,如有更高要求,可以将其升级到GTX 1080。

炫龙V56Pro拆机 图8

  GTX 1060正反两面特写。与台式机GTX 1060一样都不带SLI接口,它使用了非标准MXM 3.0b版型,显存为单面6颗粒设计,比自家GTX 1070少了两个显存颗粒。供电电路方面也比GTX 1070少了两相,但是在辅助供电方面则完全相同,都需要一个8Pin辅助供电才能正常工作。

炫龙V56Pro拆机 图9

  在安装显卡后请一定要记得插上供电线,否则显卡不工作。

  处理器下方两个内存插槽,插了一条8G内存,还有一个空槽(另外两个内存槽在C面,共计4个插槽)。

炫龙V56Pro拆机 图10

  M.2硬盘接口支持NVMe,标配一条128GB的三星PM871。

炫龙V56Pro拆机 图11

  另一个M.2接口,当两个接口都插上SSD之后可以搭建Raid0。

炫龙V56Pro拆机 图12

  预留的两个标准9.5mm的2.5"硬盘插槽,这两个硬盘也可以建立Raid0。

炫龙V56Pro拆机 图13

   三、键盘下面的硬件

  拧下背面两个有“KB”字样的螺丝,就可以将键盘拆下。要注意的是V56Pro键盘有两条数据排线和一条背光灯排线,不要少拆任何一条。

炫龙V56Pro拆机 图14

  炫龙V56Pro标配的英特尔Wireless-AC 3165双频无线网卡。

炫龙V56Pro拆机 图15

网友:
  C面的两条内存槽特写,加上D面的两条内存槽共计四条。

炫龙V56Pro拆机 图16

  角落里预留的3G/4G LTE模块插槽空焊位。

炫龙V56Pro拆机 图17

  四、拆卸主板

  去掉键盘后就可以进一步拆解C面取出主板了,拆掉所有固定外壳的螺丝,沿着机身四周拆掉C壳。

炫龙V56Pro拆机 图18

  拆解主板之前,需要先拆掉几个小板。图为第二块机械硬盘插槽小板,上面的长方形空焊位是给SIM卡插槽预留的。

炫龙V56Pro拆机 图19

  机身最前方的RGB LED发光灯条。

炫龙V56Pro拆机 图20

  音频小板上有4个耳机接口,其中最靠近USB接口的一个可支持数字输出。

炫龙V56Pro拆机 图21

  拆掉各个小板之后就可以将主板拆下,主板正反两面特写。

炫龙V56Pro拆机 图22

  内存槽与键盘排线之间的Z170主板芯片用导热垫与C面金属外壳相连,依靠外壳被动散热。

炫龙V56Pro拆机 图23

  主板右上角的30Pin EDP屏线接口,可以支持1920x1080@60Hz显示器。

炫龙V56Pro拆机 图24

  角落里隐藏的两个重要的芯片:
  左图为瑞昱ALC898声卡,可为机器提供7.1声道音频输出;
  右图为高通E2400杀手固网网卡。当用户把无线网卡也换成杀手网卡后,搭配这个E2400可以实现Killer Double shot功能。

炫龙V56Pro拆机 图25

  五、屏幕拆解

  拆卸屏幕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屏轴上的螺丝拧下来(图为左侧屏轴特写,右侧屏轴上还有一颗螺丝)。

炫龙V56Pro拆机 图26

  然后拆下屏框即可看到屏幕内部,把两侧金属框架上的螺丝拧下来就可以拆掉屏幕。

炫龙V56Pro拆机 图27

炫龙V56Pro拆机 图28

炫龙V56Pro拆机 图29

  炫龙V56Pro拆机到此结束!

网友A:
这主板是哪家代工的?蓝天还是仁宝?

网友:
看设计有点像DELL 的外星人和海尔的雷神。但两台机主板做工一个天一个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是哪家代工的?蓝天还是仁宝?

看样子像是蓝天代工的,蓝天经常出游戏本主板

网友:
看样子很NB 不知道这么高的功耗下散热系统能抗住不

网友:
桌面级cpu。。。。不就是  一体机的感觉了吗。。。

网友B:
这么牛逼的电脑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牛逼的电脑不知道多少钱

Shinelon 炫龙 黑曼巴 V56Pro 游戏本(i5-6400、8GB、1TB、GTX 1070)    7899元包邮这就是网上的价格

网友(2016-11-12):
有这钱  去买台式机了

网友:
就是呀太贵了是土豪无所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hinelon 炫龙 黑曼巴 V56Pro 游戏本(i5-6400、8GB、1TB、GTX 1070)    7899元包邮这就是网上的价格

7899买个1070也不错了

网友:
这一手彪悍的神船广告打得措手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D:
7899买个1070也不错了

我感觉打游戏还是使用台式机吧,打游戏刚刚的

网友:
看起来做工很不错,特别是选对台式机的CPU。如果是用笔记本的u的话功率就降低很多性能也就降了。

网友(2016-12-27):
这种机器很强大  就不知道散热怎么样

网友:
有钱就是爽啊,可以玩这么高级的鸡

网友E(2017-02-06):
很强大的样子,就是不知道用着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强大的样子,就是不知道用着咋样

游戏笔记本打游戏用的,看样子用的是太极的cpu,打游戏一定非常爽

网友:
在牛逼   土 豪  也 不 一 定 看 得  上 这 个  牌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