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奇葩问题

楼主(2016-10-13):
只要插上电源会自动开机,开价电压不正常,断开相关电路还是自动开机,IO bio换过,求解,开机电压应该是19v现在是12-5V左右,时高时低

网友:
IO 挂了吧,电压过不去

网友:
是不是隔离保护有问题

网友:
你描述太简单了

网友A:
自动开机能显吗?查查51_ON#一路

网友:
说明太简单了点!!!

网友:
开关小板有断线,你测测看,要是搞定记得给兄弟加分哦

网友:
有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开机能显吗?查查51_ON#一路

能亮,就是51电路不正常,但是那一路也没啥东西,换完还是那问题

网友:
隔离保护有问题

网友:
51_ON#电路产生不复杂,关联的VS,EC_ON有影响。应该是待机供电电路不稳定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