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开机显示LOGO时瞬间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6-10-13):
机器通电开机,显示的时候,一下子就掉电了。有时候伴随重启。但一样掉。

拆机,拔外设,显卡板,CPU,内存等等,直到成光板,cmos电池都拔了。还是一样掉电。

检测量开关电压待机的时候是正常的,开机后为1.1V,没有跳变,这是不对的,正常应该为2V左右,要伴随电压跳变的。

测开关通往EC  2PIN  2pin有一个上拉电阻,我把它换掉了还是一样掉电。换EC8511也没有用。

求解决办法

网友:
把网卡拆掉了 也没用

网友:
屏开关有没问题

网友:
不是LID信号的问题

网友:
发现无线网卡发烫,但是拔掉了  还是显示LOGO的时候 里面掉电

网友:
开关电压是3.3哈

网友:
你发现的这个问题  开关电压不对先解决 可以直接飞线

网友:
楼上方法试了不行就怀疑漏电吧

网友:
开关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刷过bios没,华硕很多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