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新的问题

楼主(2016-10-13):
开机10次3次不亮  电流卡在0.9A 刷BIOS无果    干掉南桥故障消失   测试一天了 一切OK

网友:
我修到过一台

网友A:
也是不显,加焊南桥好了,南桥是很小的那种,型号没记

网友:
勇创天涯,勇创习大大

bailang381 -2

网友B:
这帖子简单的惊天地泣鬼神啊!

网友:
干掉南桥是指换掉南桥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CPU座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不显,加焊南桥好了,南桥是很小的那种,型号没记

E431是  三代桥

网友C:
是不是小桥下有黑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不显,加焊南桥好了,南桥是很小的那种,型号没记

这个机型的主板南桥坏的很多  有的时候刷BIOS好   没过多久故障依旧   刷了又好反反复复   干桥必好  刷完BIOS交换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帖子简单的惊天地泣鬼神啊!

呵呵呵

网友:
4带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小桥下有黑胶???

黑胶不可怕    撬多了就不会掉电   也不会掉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亮的时候集成电压没有,加焊南桥OK

网友:
下次碰到可以直接换桥了

网友:
南桥灌胶的不好焊吧

网友:
E系换桥技术有点难度!

网友:
大部分还是U6问题,不过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