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945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10-13):
一块昂达945老主板,开机不跑码,摸了CPU没温度,测了没供电,12V正常到上管D极,下管无输出电压,测了D极对地大概6欧,以为有元件短路,又拆了下管,还是不行,太久没搞维修主板,忘了要按时序来查,英特尔是 内存--桥--总线--CPU,走了弯路,测内存电压0.6V ,D2是1.8V ,测了8脚芯片,RT9020
boot :4.89
ugat: 0
GND
lgat:0
VCC: 5.1V
FB:0.24
ocset: 4.26
phase: 0.59
感觉条件正常,找不到RT9202,9214代换要改电路。后来在一视频中看到可用7120代换,刚好料板上有,换上就正常跑码 开机。

网友:
内存供电没有  还是挺好修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