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弱弱的问下这个芯片具体型号是多少

楼主(2016-10-13):
如图  BD=EE

网友A:
在哪块板卡上的呢

网友:
买的只要买BD=就可以了。

网友B:
某宝买BD=就可行,后面的不用管,3 5V芯片吧

网友C:
某宝买BD=就可行,后面的不用管,3 5V芯片吧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具体型号不知道,但是前面两个BD-一样就可以通用

网友:
最好有电路图看下就好确定。

网友:
问百度和宝宝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块板卡上的呢

昂达  H61V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买BD=就可行,后面的不用管,3 5V芯片吧

不是  是台式机 昂达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买BD=就可行,后面的不用管,3 5V芯片吧

复制别人的回复 属灌水行为  这次扣分  下次再发现  直接禁言  好自为之

网友:
这个上某宝一搜不就有了   有发贴的时间 都查到了  哈哈

网友:
第一行就是型号。。。。。。。

网友:
这种芯片。淘宝搜  BD= QFN

网友:
有个表可以对照一下,忘记在哪里看到了,不行问淘宝啊

网友:
BD=都可以代换,后面的不管他

网友:
DB-可代换……。

网友:
这个是RT9605B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