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过LOGO掉电 维修

楼主(2016-10-13):
Y470     过LOGO掉电     3  5v  正常      掉电后可以再触发      大神们    这款是不是有这个通病       求大神告知

网友:
可能与CPU或CPU的供电脑有关哟

网友:
怎么没人帮助我 啊

网友A:
急啊           大神们能不能不潜水啊

网友:
讲的明白,维修的快和好。仔细看贴就明白了

网友B:
打把的关于这个机子过LOGO掉电的贴  你自己都不动手找资料 求助有什么意义?

网友:
最小化检查

网友:
太笼统 帮不了你 !

网友:
看样子供电是没什么问题了,可以查一查信号

网友:
电容问题吧

网友:
开关电压看一下

网友:
开关借口吧

网友:
开关这边的事情,好像通病

网友:
很多种可能,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
不是有通病吗?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急啊           大神们能不能不潜水啊

无可奈何零用估欠妥欠欠 砍肷

网友:
查查供电  啊

网友:
正好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网友:
更换新的显卡就OK了

网友:
cpu供电加电容,查开关电压,加焊显卡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情

网友:
检查开关键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把的关于这个机子过LOGO掉电的贴  你自己都不动手找资料 求助有什么意义?

我的显卡问题     你修的是的什么问题

网友:
把独显关了再进看看还掉不

网友:
开关版 bios 什么的都看过了吗

网友:
查查是哪个电先掉的,有示波器就好办了

网友(2016-11-19):
我也碰一台,进系统一会掉电,排除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