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装不进系统。奇葩毛病解决。

楼主(2016-10-13):
换了三四个硬盘,镜像换过无数,win7,xp都没用,gho完释放完,就是不进系统,重新分区有弄过,重建MBR也没用,后来把NEC大电容拆除,换上四个330居然好了.
特发帖告知NEC大电容也会造成这破毛病。

gcy1996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A:
地球人都知道的通病

网友:
看见就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球人都知道的通病

通病是掉电卡logo之类的,你见过装不进系统?

网友:
进系统 CPU满负荷运转的时候出问题很正常  有大电容的机器 首先考虑它了 换掉再说 有波波的话就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