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开机不显示,电流1A左右

楼主(2016-10-13):
机型:HP OMINI100故障:上电不显示
维修过程:先上电看电流,电流到1A左右,无任何跳变。测量所有大电感上电压都正常,刷过论坛现在BIOS。涛声依旧,当测得1.5V转换电压时,发现无,从另一个转换电压MOS管G极飞线到这个MOS管,故障解决。

网友A:
不错!秒杀的节奏.

网友B:
楼主飞线难睇,不过加分

网友:
修得很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秒杀的节奏.

写出来是秒杀,修的时候,修了差不多一上午。写的时候很多过程都省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飞线难睇,不过加分

这还没有处理,处理之后好看多 了

网友(2017-07-02):
为啥我就看不见 附件 新手无解  有谁说一下该怎么做

网友:
下载几个都不亮机,希望这个可以呀 下载几个都不亮机,希望这个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