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68 REV G 集显! 掉电

楼主(2016-10-13):
触发0.2掉电 集显供电没有.偶尔能触发亮机 到LOGO 马上掉,亮机瞬间测集显供电是0.45V,BIOS刷了N个了,2级转换电压也测试过没有偏低的,
掉电

网友:
按不触发维修,检查一下!

网友:
之前碰到过你这样的问题,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把显卡焊了一下好使了,我也是晕了。。。

网友:
双通抓比对来的实在些,掉电的只能慢慢查,没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