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67 开机报错,偶尔掉电重启

楼主(2016-10-13):
接手R467开机报错,CMOS电池有电,每次进BIOS修正时间之后没多长时间又报错了偶尔还掉电重启有时候还出现开机停在0.4左右的现象,BIOS刷过   大电容做过,CPU换过,无果!!!!!

网友:
三星   硬盘下面的那个电容测下看有没有3V咯  电池有电也不一定这个电容没有漏电

网友A:
报这个错你做大电容干嘛,看一下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电容问题,是不是没有换好呢

网友:
开机抱啥错误

网友:
rtc电路查下,是不是桥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这个错你做大电容干嘛,看一下RTC电路有问题

RTC电路没有问题的,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