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520G 无待机

楼主(2016-10-13):
HP4520G  无待机,VIN 有24V   R393 132K  R37 120K左右  U50没有导通  但是待机芯片的VIN 有16V  应该是隔离部分出了问题  量到U50 4脚也是24V 肯定是不导通的  但是怎么会是24V  还有4脚是2个电阻 分压的  求指导下

网友:
U50  看起来像是N管吧  如果是的话 可以考虑其他问题啊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

孤单的我、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VCC1_PWRGD 5V ADP_EN 无电压 打阻止有  Q1到导通 分压   ADP_EN 是EC75脚发出 线路是通的 是不是EC 换了  还有那个主电压24V 怎么来的 我的可调电源是19V

网友: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24V是升压上来的,N管的话控极的电压差不多就是这么多

网友:
查Q1的状态,两个控制信号?

网友:
U50那个一般是N管吧,R37后面接地了4脚才会分压的啊,那还要ADPP_EN和VCC1_PWRGD同时高电平4脚才会分压变为低电平,所以正常工作下4脚应该一直是VIN的24V电压使U50导通

网友:
直接把保护隔离的19拉过来试试呢

网友:
吧R37 2脚接地  U50导通了 过去了  还是25V  待机芯片和EC都换了  还是不出3V 5V  待机芯片是RT82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