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M7 TE VER:6.0

楼主(2016-10-13):
上CPU内存,复位灯3秒闪一下。刷过bios,时钟也加焊过。主板各大供电都有。只差干桥了。哪位前辈遇到过这块板的,求指点,今天被这块板搞死了

网友:
945的板子现在很少修到了

网友:
复位电压也在闪吧

网友A:
拆串口可能有惊喜。

网友B:
还是按照套路,供电 时钟  复位,查一下吧

网友:
复位电压时正常的,该查的都查了。在迅维网下了3个bios,刷了还是没用。毫无头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串口可能有惊喜。

映泰945这块板没有串口,想拆,拆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按照套路,供电 时钟  复位,查一下吧

查了,供电都有,复位电压也正常,怀疑是桥了。没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