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两条内存,原先用的正常,放了一段时间后都点不亮了。

楼主(2016-10-13):
这两条内存都是现代的颗粒,很郁闷,原来使用的狠正常,拆下来放了一段时间在装上就不能用了,求大侠指导维修方法。

网友:
拿去烤一下

网友:
拷过了,还拿的工业酒精洗了一次,拿吹风机吹了,炉上烤了烤也不行

网友:
氧化了。拿橡皮擦擦一下

网友A:
有没有洗板水啊,洗一下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洗板水啊,洗一下应该可以好的

拷过了,还拿的工业酒精洗了一次,拿吹风机吹了,炉上烤了烤也不行,也用橡皮擦擦过了

网友:
过保没啊 没过保去保修

网友:
还有这么奇怪的事

网友B:
一般是触点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人天生静电大,给他摸了就会坏

不会这么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触点氧化。。。。。。。。。。

刚才拿一个内存用风枪给颗粒加热了,还有上的焊宝,结果还是不行,问题是焊宝如何清理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人天生静电大,给他摸了就会坏

具体如何测量内存的好坏?

网友:
内存这玩意不好说,我也碰到过,是用那根内存,进系统10分钟左右蓝屏,代码44,换了多个系统没用,然后百度代码说是内存问题,然后我换一个就搞定了,后来仔细一看金手指氧化发绿了。酒精洗洗就搞定了

网友: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

网友:
如果是放着放着就坏了,那就应该先弄金手指,当然也有可能是你擦的时候弄坏了,弄成虚焊的。内存条要在BGA上用专用风口烘的,也不是乱烘一下的,越搞越乱了。我真心的不知道你是哪个工序上出问题了。真心的。双面的内存就要先烘一面,等冷了,再烘另一面,因为,你不知道是哪一面虚焊了。

网友:
一般是氧化了,,,

网友:
这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用橡皮擦金手指。

网友:
应该是氧化了  洗洗晒晒就OK了

网友:
说明已经出问题了,不是放在那里就不坏的

网友:
风枪加热一下

网友:
不好办,如果有软件检测一下最好

网友:
颗粒受潮了,别烤坏了

网友(2016-12-21):
为啥不先考虑清理下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