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AK ROW 开机不显,怎么修?

楼主(2016-10-13):
HP的板子,行场没电压,三基色也没有,刷BIOS 能解决么?

网友:
试下啊,说不定就中奖好了呢

网友:
H61的芯片组先刷BIOS然后换桥

网友A:
全版的供电 时钟复位都有吗?

网友B:
不能跟你说百分百好 只能说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版的供电 时钟复位都有吗?

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跟你说百分百好 只能说刷下试试

谢谢,刷过,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