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SUS N550JV主板的1.05V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10-13):
请问ASUS N550JV主板的1.05V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或者哪位发一下这个板子的高清图片也可以,谢谢
在线等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有修到过,可惜没有拍图

网友A:
没有点位吗
jinhexiong
点位上面没有芯片型号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点位吗
点位上面没有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