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T5 蓝屏 无法安装系统 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6-10-13):
未来人类T5 到系统WIN10 LOGO位置就蓝屏(PE也一样蓝屏) 硬盘 内存 都换过 各种系统版本试问题还是一样 BIOS刷过  硬盘模式也试过 空板测过也是一样的 (显卡的CPU是板载的)现在不知道会是哪 的问题,显卡? CPU? 显卡加焊过问题一样  CPU是I7的

网友:
高端大气~~~~

网友A:
来一个不带驱动的系统看看,显卡驱动不要安装

网友B:
楼主牛B很大啊,可以开机也去动硬件,不过PE和空板都蓝屏基本可以排除系统和外设的故障了,就剩板子和CPU了,要不你把独显禁用了试试集显,还有把笔记本屏线拔掉接VGA外接屏看看呢

网友C:
换了内存不行的就换cpu吧,只有这二个可能.里面有提示了,没办法从内存中正常初始化程序...

网友:
CPU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D:
只要进PE都蓝屏,基本上可以说是硬件问题。查查所以供电正常不,不然就只有干BGA了

网友:
显卡问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一个不带驱动的系统看看,显卡驱动不要安装

试过了 用那种一步步装的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内存不行的就换cpu吧,只有这二个可能.里面有提示了,没办法从内存中正常初始化程序...

CPU加焊了 没敢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B很大啊,可以开机也去动硬件,不过PE和空板都蓝屏基本可以排除系统和外设的故障了,就剩板子和CPU了 ...

没办法 CPU没敢拆下来 没这种网怕植不上去  那我试一下外接看看

网友:
就怕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进PE都蓝屏,基本上可以说是硬件问题。查查所以供电正常不,不然就只有干BGA了

南桥显卡CPU都有加焊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