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L笔记本电池有感叹号

楼主(2016-10-13):
电量还有百分之80就有感叹号了        而且一直有 求教怎么解决

网友:
冲上电就么有了

网友:
电池换了么

网友:
电池快不行了

网友:
先排除是否由电池引起的故障

网友:
没遇到过只能试,可能电池有寿命快接近尾声了,可以先代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换过了  新电池    还是有

网友:
这个电池要激活么 ?      电池问题好几回了   客户都不耐烦了   求教 解决下  谢谢各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