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漏电、电池耗电快通病维修

楼主(2016-10-13):
接一苹果6电池耗电快,充满放一晚上电池就没电,漏电问题不好查,上迅维论坛搜了下发现苹果6漏电还有通病,帖子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4388-1-1.html,测试指南针还真不能用,于是量了下PP3V0_IMU不会短路啊!

难道别的供电有问题,看了论坛另一篇帖子说指纹供电短路也会导致耗电快,帖子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1487-1-1.html,测了下指纹发现指纹也不能用,量指纹供电PP3V0_MESA_CONN短路

PP3V0_MESA_CONN经过电感FL2119连接了好几个电容,不知道是哪个短路直接烧鸡C2134冒烟,翘掉后不短路了,

看来这个还真是通病,装回机子测试不漏电了,试了下指南针也能用了(指纹原来已坏)

网友A:
漏电  接上电流表应该待机就有漏电的电流吧

网友:
漏电的确实是得慢慢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漏电  接上电流表应该待机就有漏电的电流吧

待机没有的,开机后才漏电

网友:
漏电可以用烧机大发来修吧,这样很好 iPhone还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没有的,开机后才漏电

开机后漏电的话  是表现出大电流的吧

网友C:
会修鸡鸡的都是高人,烧鸡大法说详细点让我们学习下就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维修资料

网友:
  楼主不给力的哦……几下就搞定了漏电……

网友:
漏电,,确实不好搞啊。。。

网友:
修得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只要肯学  问题是难不倒啊

网友:
有通病就是好

网友:
会修手机就是厉害。我也想学习

网友D:
修手机主板的吊吊的,在下也想学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god17174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指纹供电部分的电容短路 也是通病之一

网友:
昨天修了个  也是漏电指南针也不能用  指南针周边量了正常   最后换usb管搞定

网友:
指纹供电部分的电容短路

网友:
烧鸡确实是个好方法

网友:
得要改行修水果机咯。现在电脑行业生意不好。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必须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没有的,开机后才漏电

这种耗电快的,应该插电池就有电流的吧,要不在待机的时候,怎么会耗电呢?

网友:
写的很好,

网友:
厉害了了我的哥 必须赞一个

网友:
找找哪个电容

网友:
苹果的手机会修应该挺厉害呀,,

网友:
小白过来学习的

网友:
又学会一个 谢谢

网友E:
楼主不给力的哦……几下就搞定了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给力的哦……几下就搞定了漏电

通病都应该秒杀的,我还搞了那么长时间

网友:
苹果的机器问题越来越多

网友F:
笔记本电容漏电直接不开机了,还是手机牛逼

网友:
漏电      很头大

网友:
已经修了几台了指南针不能用漏电的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god17174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会修鸡鸡的都是高人,烧鸡大法说详细点让我们学习下就好了

看你等级。。。。。号是你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手机主板的吊吊的,在下也想学

手工的问题不会就得求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笔记本电容漏电直接不开机了,还是手机牛逼

会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看你等级。。。。。号是你的吗?

是我的,但我以前学过修手机,真正没修过什么手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是我的,但我以前学过修手机,真正没修过什么手机

现在可以修手机啦,市场还挺大的

网友:
收了多少软妹币啊

网友I:
这两天修了两台iPhone,发现真心不好修

网友:
电容的多些

网友:
有的时候修机不顺  或者没有思路的 可以看看论坛  有的时候答案就在论坛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现在可以修手机啦,市场还挺大的

建议非常好,可我不是这么果断的人,因为发现我这里修电脑的很少,方圆3KM不上10家,而修手机的有一条街,应该有多于30家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建议非常好,可我不是这么果断的人,因为发现我这里修电脑的很少,方圆3KM不上10家,而修手机的有一条街 ...

奇了怪了,你们那里修手机得多,修电脑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两天修了两台iPhone,发现真心不好修

需要适应期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奇了怪了,你们那里修手机得多,修电脑的少

有什么奇怪的,我这里小地方。比较少高端主板、笔记本更少。修主板的都转去修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

这种回帖方式是论坛禁止的,警告一次,下次看见绝不手软

网友:
不错,漏电一般大电流还好修一点,小电流很麻烦,如果小电流,功能又都正常,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小电流烧机根本不知道哪里发热。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其它好的办法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