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触发电流0.6左右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10-13):
今天天插黑了,来了一台联想B460,同事接的机,据说几个月前修过,加焊显卡搞定。现在又不行了,插电触发电流上0.4几再到0.6几再到0.6左右就不跑了。同事迅速拆机,二话不说先干显卡,可惜故障依旧。拿给我让我瞧一下。
我现在小白一个,对各机的正常电流还不太记得住,不过看电流跳变似乎是过u但不过内存,于是先重新插拨内存不行,换条好内存试试,还是一样。难道没过u?于是找出图纸搜LPC,找到EC的LpC引脚,打波,果然只有电压,没有波。
测了所有电感都有电且正常,先刷个BlOS吧,刷过后故障依旧,从迅维再下一个刷上,故障依旧。
正好金哥在身边做桥,他看了一眼说,这个鸡这个电流估计复位都没出来吧。
马上测无线网卡槽22脚,1.1v,神了,这就是经验啊,有经验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找到问题了那就简单了。先把网卡拆了再说,拆掉后测,还是1.1v。测无线网卡22脚对地值600多,不短啊,难道是桥发出的复位本来就低吗?再用有铅的曲线把南桥煮一下。郁闷,还是1.1v。
平台复位也就给那几个芯片,一个个排除吧。EC有脚比较好找,先查EC,第7脚是平台复位,直接断开还是1.1v。
还剩下CPU,北桥,显卡,都是不好找的,之前修过显卡,先查显卡吧。搜到pLTRST#经R75进显卡,找到R75是没有电阻直接焊盘连起来的,用刀片割断。再上电,电流到0.8了,测无线网卡22脚3v了。插上内存再上电,电流蹭蹭蹭的就上去了,呵呵,显卡复位给断开了当然不会亮机了。看来就是显卡问题了,加焊不行,得换个了。
今天下班了,明天上班换显卡。
我是小白我为小白带盐,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弯弯绕查了许久,上班不太方便拍图,都是文字有点枯燥,将就看吧,各位前辈勿喷哦。小白的下载分严重不足了,各位大侠给加加分吧!

网友A:
恭喜小白成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小白成大神了

多谢夸奖,不过离大神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网友:
小小白前来围观

网友:
楼主厉害的呢,佩服,比我们这些想小白厉害多了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B:
于是找出图纸搜LPC,找到EC的LpC引脚,打波,果然只有电压,没有波      -----》大神这个  LPC什么东西啊  求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于是找出图纸搜LPC,找到EC的LpC引脚,打波,果然只有电压,没有波      -----》大神这个  LPC什么东西啊   ...

学艺不精哦,LPC是桥与EC的连接总线,EC再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艺不精哦,LPC是桥与EC的连接总线,EC再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

对的,就是lpc总共5条线,搜LPC在EC的引脚上就能找到,如果过cpu了的话,用示波器测这五条线会有波的。

网友:
相当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E:
这水平就别当小白了,杠杠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艺不精哦,LPC是桥与EC的连接总线,EC再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

额是的  忘记了   那怎么看有没有过内村呢   也是  LPC?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水平就别当小白了,杠杠滴

试的啊  我才是小白啊

网友:
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是显卡。

网友:
LZ技术挺好呀,比我强多了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不容易坏的

网友:
不懂理论的直接换显卡也能蒙对了,但是还是应该像楼主这样分析来的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就是lpc总共5条线,搜LPC在EC的引脚上就能找到,如果过cpu了的话,用示波器测这五条线会有波的。

  我看了下图纸,怎么只有4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