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菜鸡维修之华硕X55VD屏蔽内存

楼主(2016-10-13):
坐标:宁波市宁海县西店镇(乡下)

故障:开机电流1.1A-1.2A

拿到机器第一感觉:好修!简单!easy!

触发一看,艾玛

这不是不过内存吗?

明显的BIOS 啊!

急急冲冲的刷BIOS,自己之前备份的好的BIOS刷上去。故障还是一样的

不甘心去迅维下载一个,还是一样。

心里就毛了,这很难修啊!

开机后,摸了一下全板的芯片。没有明显发烫的芯片

除了集显供电(跑码后才有的),其他都有了

PLT_RST也有了

这里已经知道故障比较难修了

而且这种南桥也比较容易坏

但是等下,这个板载内存坏的更多!

用神器放大镜看了下内存颗粒焊盘下面,有三个个里面有杂物

取下来一看

可能是内存取得时候温度高了点,底下起泡了(主要是没有钢网)

这里也懒得取其他两个了

想办法屏蔽板载内存吧,因为内存颗粒也比较贵,而且风险比较大

让客户使用拔插的内存吧

迅维大神们都在分享屏蔽内存的方法

但是我这里说一句:

每个板子都是不一样的

PCB_ID0,PCB_ID1,PCB_ID2

这三个信号,通过不同的高低变化组合来实现屏蔽的目的

也就是说你想要屏蔽除非有相同板号和版本号的案例

不然你需要自己一个一个去试

也就是说8次

很多人不成功的原因就错在这里

如果有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毕竟菜鸡

BIOS我上传下,亮机很快的。图纸就不重复上传: X55VD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情

网友A:
屏蔽板载内存 除了PCB_ID还有DIMM_SEL

网友:
感谢分享,还没机会改过,下次捡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蔽板载内存 除了PCB_ID还有DIMM_SEL

版主的意思是两种方法都可行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的意思是两种方法都可行是吗?

具体还要根据板子不同 去配置这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还要根据板子不同 去配置这个电阻

对滴,我也是今天第一天修这个问题

网友C:
你这没有可比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没有可比性啊!

....怎么说兄弟哥

网友:
你若是菜鸟,我是啥,我是鸟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板载内存 除了PCB_ID还有DIMM_SEL

请版主请请你的方法撒

网友:
你这个是怎么屏蔽掉的,移动了那个电阻,没说啊

网友:
改一个就够了吗。

网友:
不错 ,收藏了,下次遇到试一下、

网友:
具体方法要是在写清就更好了,表示没看明白。

网友:
这兄弟的做法很好,不直接公布答案,这种方法很好, 改过的人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 是不是所有的华硕都可以屏蔽吗

网友:
我以前也试过,不知道是不是不是内存的问题没有成功过

网友:
华硕的板载内存爱出问题

网友D:
是把电阻移掉了吗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仔细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是怎么动的

网友:
高手, 在下佩服哦

网友:
我是板载内存坏屏敝没一次成功的。

网友:
好的方法值的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把电阻移掉了吗

是改变了下位置

网友:
大神膜拜,下次有机会按你方法试试

网友:
好帖子 的 太好了

网友:
正好遇到,试试看一下

网友E:
这个贴一发出来我就阅读了,并且看的过瘾,就加了分,但是今天又翻开看,发现  pcb_id的组合怎么会是8个呢?  能画个草图发上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贴一发出来我就阅读了,并且看的过瘾,就加了分,但是今天又翻开看,发现  pcb_id的组合怎么会是8个呢 ...

PCB_ID0   1  2  这里是三种对吗?那三种不同的搭配方法,高是1,低是0.举例:001,011,111.差不多就像这样,那有三种信号,那3*3=9,但是它原本板子上就已经有一种信号了,剩下不就是8了。可能我表述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所有的机器都有办法屏蔽板载内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