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个电容是什么类型的电容

楼主(2016-10-13):
这个是whdiy在他的 "华硕K42J系列不亮机加热CPU供电部分亮机通病终级秒杀" 里的图片.很不幸,我买了这款机器,现在插两条内存第一次就开不了机,让他自己转一会儿强制关机再开就可以了,去掉一条内存开机没问题,想按他的方法搞一搞,不过找不到合适的mlcc贴片电容(能找到的都是台式机电脑主板,耐压普遍偏低),想问下用普通的电解电容行不行(图中黄色圈whdiy添加了6个4.7uf mlcc在里面,图就不上了),或者用钽电容来代替.另外想知道图中画红圈的电容是应该叫什么名字(不是说在电路中的用途,就是说这种电容的类型,例如电解电容,钽电容什么的,买时跟卖家说的名字,比较熟悉它的兄弟最好能说下他上面印刷的数字跟他的容量怎么换算的)

网友A:
用万用表 测量下 电容 带+ 号 那里 是多少V ,的你找 耐压值 超过这个的 就可以了

网友A:
下面 你打黄色 圈 那里 ,随便找个 个头差不多大的 无极 性 电容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 测量下 电容 带+ 号 那里 是多少V ,的你找 耐压值 超过这个的 就可以了

他两端电压我大致知道,20v上下吧.不过不同的电容工作在不同的频段,我手上没有可以测频率的东西,所以想找一个属性能尽量跟他接近的用上.另外想学一下他标注容量和耐压的规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面 你打黄色 圈 那里 ,随便找个 个头差不多大的 无极 性 电容 就可以了。。。。

我也想啊,能找到的都是台式机主板上的,耐压普遍偏低,有几个耐压25v的,都是电解电容,连固态都不是
我找到几个22uf/25v,和10uf/25v的电解电容,台式机主板上的,耐压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工作频段行不行,兄弟你会看示波器上显示的波的频率吗?能不能帮我看看whdiy帖子里上的图上面标的有没有工作频率

H55

网友C:
自己修不了,就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修不了,就送修吧

应该确实是这个故障,过年那会开机就不太好开,不过到我回来时因为有暖气了,开机一点问题也没有了,现在应该是更严重了,本来过年那会儿是搞了两个主板上的mlcc焊了上去的,现在想着大概是因为耐压比较低,高电压下工作容量大幅减小,现在彻底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啊,能找到的都是台式机主板上的,耐压普遍偏低,有几个耐压25v的,都是电解电容,连固态都不是
我找到 ...

不用看 频段。。。 溶质 和耐压 一样 就可以了

网友A:
电容 只 要看 耐压 和容值  一样 就可以了。。。。 其他参数不太重要,,,在电脑上面不是上面精密的电路中

网友D:
大小一样,级性分清,就可以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 只 要看 耐压 和容值  一样 就可以了。。。。 其他参数不太重要,,,在电脑上面不是上面精密的电路中

这样啊,那我明天就拆机换上,谢谢你啊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小一样,级性分清,就可以啦!

其实跟我原本想的差不多,明天拆机换上,谢谢你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那我明天就拆机换上,谢谢你啊

直接搞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搞上去就可以了

已经装上了,现在装两条内存可以一次开机,不过还待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