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型号L42V7 板号:CV59SH-J 屏T420HVN04-V1花屏 屏线换过想个程序刷 那位大哥有..

楼主(2016-10-13):
电视型号L42V7 板号:CV59SH-J 屏T420HVN04-V1花屏 屏线换过想个程序刷个 那位大哥有帮忙上一个   谢谢了

网友:
看着图片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A:
绝对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屏坏,。。。。。。。

这么肯定?

网友:
这张照片看着像屏坏 笔记本屏几个和你一样跳屏都是换屏

网友:
像是屏坏

网友:
这个和程序关系不大,查看屏电路吧

网友:
哎 屏坏了吧,伤心呀

网友(2016-11-14):
没用修的节奏!

网友:
刷数据  换逻辑板   在不行就是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