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RS760C1主板吐血维修

楼主(2016-10-13):
最近生意一直差,没办法,逛逛垃圾佬窝点。收到张L-ARS760C1主板。外观检查无维修,直接带走。
回来就开始了我吐血的维修历程。。。

检测发现主板电压正常,不亮机。
这板子形状怪异,不能插诊断卡。量了下各电压正常。
AMD主板,不亮机,我会先看看南北桥之间的16颗电容,首选量了北桥的8个电容,阻值正常,只是电容由1.8V左右直接掉到0V,检测位置是电容接北桥的一端。
AMD主板量到这来,当然是直接杀北桥,做维修的都知道,北桥坏的机率高。
节奏比较快,20分钟搞定,上电测试,涛声依旧。因为是旧桥,不确实桥是不是100%好的。晚上又跑垃圾佬窝点找好的AMD主板。
40大洋在垃圾佬那收了个七彩虹的好板,回来拆机植球。
再次换上,为什么还是涛声依旧,一模一样的情况。
AMD桥之间的电容,靠桥的那端一定要有电,换了2个桥一样的故障,难道桥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开始量主板背面的0402规格的小电感,供电正常,没有异常,量时钟,也正常,最后量复位,发现没有复位。
嗨,原来是没复位导致电容没电的,打开图纸,这个复位是Q48发出的,经过5脚小芯片转换发出的NB复位,Q48在SATA接口哪里,Q48的输出只有0.7V,正常应该要3.3V才对的。但是Q49控制部分正常,没有发现问题。

那就找输出端的问题,这个Q48发出的信号去了6323B,南桥,I/O ,还有I/O边上的2个三极管
阻值正常,先杀简单的,干掉6323B,
故障依旧,继续干I/O还是不行。
I/O边上的2个三极管也干掉。位标是D22 D24。NND还是涛声依旧

MMD难道真的是南桥坏了,Q48通的地方都干完了,就差南桥没干了。
修了大半天了,反正有好板,直接拆南桥植球,30分钟将桥装好。心中暗喜,这下应该好了。
通电检测,狗日滴,Q48还是只有0.7V。真的要吐血了。人工成本都。。。。。
板没修好,饭还得吃啊,吃饭先。吃了继续再日它
继续开工,Q48的输出电压低,上我的老套路,上刀子,分别断开PCB,当我断开到D22时,Q48输出电压到了3.3V。但是D22我换了的。马上查图纸,D22是到复位排针和南桥的,难道南桥没弄好。用万用表打了下开关针上面的阻值,100多点,感觉小了点,值小拆电容,拆完还是小。
桥植球时被吹坏了?但是一直都是这样植球的,不敢确定,犹豫不决。继续看了看图纸,发现线路上还接了个电阻和D25,图纸看D25是个稳压的玩意。直接拆掉,再量开关针的阻值,到了400多。于是把刀子干的地方接好。D25这管子上面印的字是JB..

再次上电,亲爱的LENOVO画面,终于出现在我面前了。

真的是修的我吐血。。。。。。。。。。。。。。。。。。。。
总结:通病当然修起来简单,我一定记住,不敢啥通病,该检测的信号,还是先检测再干通病。这个主板不知让我走了多少弯路。增加了维修成本人工。

不过有了这样的维修经历,下次我对这板子修起来估计容易多了,有需要维修这板子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图片上忘记标明了

网友:
对大神只有崇拜

网友:
对你的敬仰如滔滔江水

网友:
这成本有点高了吧,

网友A:
这板还能有图纸???楼主贡献一下呗

网友:
楼主基本功夫厉害!

网友B:
为修块板  你会拿 块好板  换桥  真下得了工夫

网友:
开机掉电不是短路引起

网友:
经验还是蛮丰富的

网友C:
楼主搞了多久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修块板  你会拿 块好板  换桥  真下得了工夫

此板淘宝价格卖260以上,普通的这AMD主板卖几十块钱,还没人要。
都是向钱看,那知修的这么累。

网友:
这板修一个得多少钱,不划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了多久维修了

8年左右,以前在工厂做二修,真正接触所有品牌主板,大概3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还能有图纸???楼主贡献一下呗

联想比较老的机型图纸,基本都有。

网友:
L-ARS760C1主板图纸,精英代工主板,精英的型号叫RS780Q-LD。

L-ARS760C1

网友:
图纸已经上传到16楼了,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
楼主BGA速度真快,我拆桥前把焊膏灌进去都要弄半天,风枪背面吹热,再焊膏灌进到流出为止。你这么快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2016-11-27):
楼主也喜欢逛窝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