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楼主(2016-10-13):
我有一块这个主板电到灯亮一下,风扇转一会就掉电了。大神们有什么办法帮忙解决?

网友A:
先把CPU供电线去掉,看看是不是CPU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送那     自己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CPU供电线去掉,看看是不是CPU供电出问题了!

试过还是一样

网友:
刷BIOS 试试 技嘉的通病

网友:
查查PG 信号  去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