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90不触发,波形失真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2016-10-13):
G490集成显卡,板号:LB49A.MB 12208-1有待机3V和5V,按键有电压但机器不触发,抓到32768波形失真,不知道是否能判定桥坏:
为啥我不能传图呢
就是32.768波形截底失真,晶振一端的波形正常的无失真,另一端波形下半周期底部分0.3V左右是平的了。
原来是图太大了,这是晶振两端的波形。

网友:
可以认为是正常

网友A:
示波不是显示有频率嘛,正常

网友B:
暂时忽略这个问题 查下别的地方

网友C:
哪来的问题啊。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不是显示有频率嘛,正常

频率是正常的,而且晶振一端的波形也是正常的无失真,但是另一端就出现了截底失真,在别的主板上没见到过这样的失真波形,现在机器不触发,BIOS和EC都换过还是老样子呢。不知道会不会桥不正常了呢,

网友D:
波形是正常的,不用考虑这里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暂时忽略这个问题 查下别的地方

谢谢,我这个板是个同行拿来的不知道怎么坏的也不着急,放了好久了我现在拿出来边学边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波形是正常的,不用考虑这里的问题了

谢谢,那就要找一下图了,没有图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来的问题啊。修好了吗

一个同行拿来了好久了,说是他家亲戚的,不知道哪来的问题就是不触发。

网友:
好的那就认为正常吧,你们经验丰富,多谢指点!

网友:
波形一边正常 就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
楼主,什么叫波形失真啊?请教

网友:
不出发看看是不是睡觉了

网友:
桥与ec条件度满足?

网友:
我也抓到过这种波形,可以认为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