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无法安装系统 不定时死机重启

楼主(2016-10-13):
苹果A1466 2013
820-3437-B 四代I5 4G
客户描述说使用过程中 开网页会经常报错
尝试重装系统   也装不上

借了块同样的主板装机器上可以装上系统  正常使用  不报错也不重启 确定是主板问题
装回原来客户的主板 测试过程中  非常不稳定 开网页报错的时候会连续报错  使用过程中时不时会重启

中间也有试过连续一天开网页也不报错  此时 系统和软件都可以装  类似空焊情况
拆主板看没进水和维修的痕迹  对这问题毫无思路  重植四颗内存颗粒、EC     刷BIOS(淘宝买)都一样
跪求论坛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还硬盘试试:}

网友A:
说的太笼统 分享一则我昨天遇到的 13款A1466也是装系统装不进 各种报错  重启   本来以为主板想拆出来弄 后来想了下 固态硬盘也有可能坏   正好朋友那有在修的同款  拿过来试了下   原来是硬盘问题   所以不要盲目的直接去搞  确定好故障在出手   即使不确定要用排除法   也应该由简单到难依次排除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B:
这种故障不好搞哟,

网友:
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我直接借块主板  可以正常使用  也试过硬盘拿到另台A1466 2015款的机器上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笼统 分享一则我昨天遇到的 13款A1466也是装系统装不进 各种报错  重启   本来以为主板想拆出来弄 后 ...

我直接借块主板  可以正常使用  也试过硬盘拿到另台A1466 2015款的机器上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不好搞哟,

好搞就不会放这半个月了啊

网友C:
这种确实不好搞,你用测试工具跑下内存和显存

网友D:
不好弄哟会不会是CPU的事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确实不好搞,你用测试工具跑下内存和显存

多谢朋友提示,要用到什么测试工具 ,这板只有内存没有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弄哟会不会是CPU的事哟

这CPU没把握换啊

网友:
兄台 要注意什么啊

网友:
我能修 发过来吧

网友:
你在哪的?

网友:
考虑下硬盘

网友:
苏州 。你呢

网友:
很确定 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南桥要考虑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这种故障最头痛了

网友:
搞定了吗,,,

网友E:
好了没啊,要恢复一下
小小朋友
没有好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了没啊,要恢复一下
没有好啊

网友:
出现那个错误报告的时候 点报告再点详细看一下日志 有一些能看出来

网友:
还是让高手辛苦一下吧!

网友:
很好,很有用的哦,我喜欢

网友:
你换主板时候换没换硬盘

网友:
来自: 江苏盐城
机器修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