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没有声音维修ALC269

楼主(2016-10-13):
最近下载分用的真快  不够用  也感谢论坛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方便  进入正题  同行送机器 Y450内外都没的声音 系统有声卡驱动看了一下耳机接口  感觉里面有东西  但 看不清    到这 感觉送钱的    图纸都不用打开了  直接拆耳机接口看看就行了  三下五除二拆掉接口    开机听LOGO声音    联想Y450开机LOGO有声音的  结果没听到  无语  难道不是这个问题  是芯片坏了   本想直接换芯片  想想还是打开图纸查查吧万一少电压呢    电压都正常 唯一的就是13脚电压2.5V不正常  正常应该3.2的 是耳机检测脚    怕是别的线路拉低13脚 我把R341和R337直接拆掉 开机还是2.5V  最终可以判定芯片坏   找了好久找了个alc271x  换上OK  13脚3.2     换上耳机接口OK   有些时候做事还是要循序渐进的  错杀接口了 麻烦小手抖抖加点分

网友:
确实是先供电再芯片再接口了

网友A:
修没有声音的一般收不到什么钱

网友:
很久没修声音故障,都忘了耳机检测接口是3.3V

网友:
这种问题先换芯片在修电路。一般我这样先干

网友:
先搞芯片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没有声音的一般收不到什么钱

为啥呢  你们那边是怎么报价的呢

网友:
声音一般不修,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修声音的一个月来我只遇到过一次,是声音有2秒,无1秒,最后换声卡芯片好了

网友:
今天修好一个没得声音    芯片换了没好    最后是掉件了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