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网线,别人的辛苦实践经验 转载创视宝安防

楼主(2016-10-13):
转载请注明作者创视宝安防,谢谢!

现在常用的也就是超五类和六类

一般超五类我们走百兆网络,六类走千兆网络,但是10米20米如果你用的是国标线,超五类也可以走千兆的。

网线材质

1、合金:其实就是铁的。质量最差,价格也最低

2、高导铝:以前叫铜包铝,现在都开始叫高导铝,其它就是铝的,非要叫得那么好听干什么。这种线一个是不结实,一个是氧化很快,氧化时间长了电阻就会增大,就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也是有些人布线后刚开始没问题,时间长了出现摄像头有时候有信号,有时候没信号的问题。

3、高导银:其它也是铝的,只不过为了名字叫得好听点罢了。再就是商家忽悠一些不明白的人。就这个是银的比铝的要好,再过几年也许还会出现什么高导金、高导钻石的呢,哈哈,质量和高导铝差不多,就不再详讲了。

4、纯铜:杂铜的,肯定是要比铝的线强点,质量也能好一些,但是电阻比较大,距离太远和做POE使用的时候也不太建议使用。

5、无氧铜:又叫紫铜,这种线目前是国标最好的,建议大家做监控尽量选择这样的网线。

线径

网线是各种粗细都有,但是超五类国标线径是0.5,六类国标线径0.56,线径越粗传的距离也越远。

怎么测量网线质量的好坏呢。

第一、网线材质,肯定是无氧铜的

第二、线径,超五类线肯定得用0.5线径的。六类线用0.56线径的。

网友会说,我知道要买这样的线,但是我买回来怎么测试呢,最直观的办法就是用万用表测电阻,不要告诉我你没有万用表,没有就去买个,

一般超五类国标线百米电阻在9欧左右,六类线在7欧左右,网友又要问了我不能一箱网线掐100米来测吧。

那么就成箱300米测,也就是超五类国标线电阻在27-30欧左右,六类线在21-24欧左右。

因为我发现我发教程后,有很多爱抬杠的网友,提出的问题我都没法回答。例如就像,我没万用表怎么测的问题,你们说我要怎么回答,没有万用表不会买吗,难道我还得送你一个万用表吗,你们说是不是,希望爱抬杠的网友们提一些有建设性的问题好吗?

室内线室外线

室外线比室内线多了一层防水的外皮,这层外皮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水,抗拉。

关于网线使用4芯还是8芯的问题。

网线都是8芯的,没有4芯的,4芯的那根本就不叫网线,4芯的就是电话线。 我们自己做工程,不论大小从来都不会用4芯线来做的。 千兆网络必须8芯全通才能传千兆,所以肯定不能用4芯线 百兆网络通4芯就可以传数据,但是另外4芯也不是没有用的,另外4芯是用来抗干扰的。 大家会说抗干扰有什么用啊,我不用抗干扰,一样没问题。是的肯定没问题,抗干扰说得是比较笼统,但是这和衰减、延时都是有关系的, 人家设计网线之初为什么不直接设计4芯呢,为什么要设计8芯呢。 所以经常有网友问我,我用4芯线可以吗,我会说可以,但是不建议这样做。

网线传输距离,经常看论坛上的人会说我用网线传个200米没问题,那么网线究竟能传多远呢。

网线的可靠传输的距离一般在100米左右。任何信号在任何线路上传输,都会被衰减,线越长,衰减越厉害。

当然不是说超过100米信号就不能传输,只是传输过程因为网线自身的长度过长而衰减过大,造成网速慢,体现在你ping包会出现不流畅,摄像机延时大,时有时无掉包等现象。此时传输率会明显降低,因为数据传输过程中错误会增加。

你可能放过200米的网线还能通,但是也就是指能够接通而已,网速什么的都不能保证,出现网速慢,ping包不正常,其衰减是不能保证的,就是说你比较会容易丢包,还有线材导体越细的话,其衰减也就越大,而且几个月后时间长了网线可能会出现不好使,因为长度过长,网线小小的老化都让信号不能有效的传输过去,造成信号时断时续了。

目前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些,大家可以回贴提出些新的问题,我本人知道的也会给大家再补充的,同时也希望其它高手也现来给大家讲解讲解,毕竟我一个人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所有的知识都明白,还希望大家一起补充一下。谢谢!

网友:
不错,网络这方面的知识非常差,希望楼主多发贴学习下

网友A:
不多所,直接加分!楼主能推荐几个 性价比的国标线品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多所,直接加分!楼主能推荐几个 性价比的国标线品牌吗?

  哈哈。同学。。这个看来就只有京东或者什么的了

    我失误了,,我应该把标题整个。。转载2字的

    这是我在2345  技术论坛看到的精彩文章。。复制了一小段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同学。。这个看来就只有京东或者什么的了

    我失误了,,我应该把标题整个。。转载2字 ...

分享的也是不错!

得空用万用表测量下。

网友C:
关键无氧铜的  价格高啊   现在市场价  偏低   好网线 往往卖不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无氧铜的  价格高啊   现在市场价  偏低   好网线 往往卖不出去

这个要看客户需要什么样的网线和干什么工程用啦

网友(2016-11-29):
好东西,不过网线尽量不要用铝的

网友D(2017-01-26):
楼主是干大工程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干大工程的人

这个是转载的,楼主一开始就已经说明了,别搞误会了,哈哈

网友E:
楼主有空能给介绍一下光纤的使用和配套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空能给介绍一下光纤的使用和配套的设备

现在有很多人使用光纤收发器进行网络的安装或者远距离监控的安装

网友(2017-03-20):
非常同意观点。

网友(2017-04-28):
用火机烧,铜,铝,铁,一下见分晓。别听奸商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