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处理卸载IE10-IE9的方法

楼主(2016-10-13):
[问题现象]
公司的电脑使用360之后,每天更新自动升级到IE11后。使用需要使用个别网站不支持。必需使用IE9.把IE11卸载之后。IE10无法再降
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使用的方法
[解决方法] 以请使用命令行的方法来尝试卸载IE9的所有组件,然后重新安装IE9. 1.依次点击“开始”—“所有程序”—“附件”,右键点击“命令行提示符”,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复制以下命令: FORFILES /P %WINDIR%\servicing\Packages /M Microsoft-Windows-InternetExplorer-*10.*.mum /c “cmd /c echo Uninstalling package @fname && start /w pkgmgr /upfname /norestart” 3.复制后,右键点击“命令提示符”窗口,选择“粘贴”,粘贴命令后,按回车键运行此命令。 注: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0x80040005的报错,我们可以点击“确定”并忽略它。 4.运行完成后,请重新启动计算机,打开IE,查看IE9是否卸载成功并还原至IE8版本
卸载IE10批处理
FORFILES /P %WINDIR%\servicing\Packages /M Microsoft-Windows-InternetExplorer-*10.*.mum /c “cmd /c echo Uninstalling package @fname && start /w pkgmgr /upfname /norestart”
卸载IE9批处理
FORFILES /P %WINDIR%\servicing\Packages /M Microsoft-Windows-InternetExplorer-*9.*.mum /c “cmd /c echo Uninstalling package @fname && start /w pkgmgr /upfname /norestart”

网友:
好复杂啊,看到命令就头痛

网友:
其实可以在控制面板里设置卸载 我都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