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E2242CA液晶显示器插VGA线无信号

楼主(2016-10-13):
  收到一个插VGA线,无显示,屏幕仍显示无信号,插上VGA线也是提示无信号

  上图给各位前辈分析分析

网友:
短路了,,阻值不对,。。

网友:
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去掉芯片再测。

网友:
对地阻值是零,看看是不是对地的滤波电容击穿了

网友A:
重点测测小电容吧

网友B:
刷程序  或者换个通用的驱动板 看看是不是平的问题

网友C:
明显的对地短路,要不小电容,要不芯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测测小电容吧

小电容,击穿了? 你是说那VGA旁边的贴片电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明显的对地短路,要不小电容,要不芯片挂了

小电容?是说的是贴片的小电容吗?

网友C:
是啊,顺着14针跑线,你就可以找到

网友:
有短路对地数值不对

网友:
也许是芯片损坏了,我就碰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啊,顺着14针跑线,你就可以找到

直接就找到大芯片里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就找到大芯片里面了

翘起大芯片的引脚看看还是短路不是
是的话直接大芯片换掉,或者改通用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翘起大芯片的引脚看看还是短路不是
是的话直接大芯片换掉,或者改通用板

翘起芯片引脚,还是短路的话就换芯片?不短路就不是芯片的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电容?是说的是贴片的小电容吗?

嗯,有这个可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刷程序  或者换个通用的驱动板 看看是不是平的问题

明显阻值都不对,应该跟程序没关系吧,跟屏就更扯不上关系了

网友:
跑一下线路看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翘起芯片引脚,还是短路的话就换芯片?不短路就不是芯片的事吗?

说错了,翘起后还短路,说明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显阻值都不对,应该跟程序没关系吧,跟屏就更扯不上关系了

组织不对,先看三极管 是不是 短路了 在看 主控是不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