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 键盘引起的不显示通病

楼主(2016-10-14):
电流有跳变,就是不显示,此故障应该是通病
通病

网友:
还没遇到过 触摸板倒是遇到过 不过联想的键盘会引起各种问题

网友:
遇到过,第一次还把机子拆完了

网友:
这个键盘容易不加电

网友:
很少见这样子的问题 下次也试试键盘

网友:
先收藏 说不准以后会遇见

网友:
只遇见过键盘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好像键盘是很多问题的

网友:
如果不插键盘,会不会引起不显示啊

网友:
有谁遇到过键盘引起花屏的

网友:
只遇到键盘引起不触发的。

网友:
确实遇到键盘引起各种问题的

网友:
这个键盘开机按键在上边 见过很多不加电是 键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