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杀DELL 3421不触发

楼主(2016-10-14):
机器型号:DELL Inspiron 14-3421
故障现象:待机0.045,不触发
维修过程:各大电感打值无明显短路,测量开关有3.3V电压,3/5V电感无电压输出,按下开关后依旧没有输出。用示波器测量3/5V上电瞬间波形后发现问题

测量的3V电感后端波形,明显的滤波不良

测量的5V电感后端波形

直接更换3V滤波电容

再次上电测量3/5V波形

更换电容后3V电感后端滤波已经正常

5V电感后端波形

亮机图

至此维修结束,此机正常待机0.017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呀,没有的只能靠猜测去换了,完全没思路,已加分!

网友:
3421用的还是那种电容啊。。。

网友:
示波器修此类故障很直观 且可以快速定位故障点

网友:
这样的3v 5v电容好像狠容易出问题 鸿基上也是

网友:
3v5v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用示波器修这故障就是一个字爽!能说下怎么调的吗?呵呵我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值得学习,好长时间没有用我的示波器了

网友:
被楼主直接秒杀了

网友:
没波的话,让我修直接干桥或CPU供电了

网友:
宏碁的一个机器也这样

网友:
用这种电容确实是容易坏,都在不同机多次换过

网友:
示波器,还不会用,有哪个大神教吗?

网友:
还不会用示波器学习学习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 遇到过这种电容滤波不良,不过是联想的主板上。

网友:
必须顶 有波波就就是好

网友:
波抓的不错,正在学示波器。

网友:
一个电容引起不触发,这个故障没有示波器查死人

网友:
示波器维修这种故障一直都很直观··

网友:
用示波器修机器就是好  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