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6硬盘测试点!

楼主(2016-10-14):
从硬盘图纸上可以看到三个测试点:
PP0605 NAND_TO_PP_TCKC、
PP0604 NAND_TO_PP_TMSC
PPO600 NAND_TO_PP_RB      另外:电阻R0609的引脚的作用。

这三个信号都是NAND到PP的控制信号,具体的请详细说明!

网友A:
你是想问呐  还是想告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问呐  还是想告诉啊

我想问!一直在想这几个点的电压。作用!

网友:
学习中  努力长大

网友:
配合实际图会更好理解

网友:
测试点吧、。测试点吧
测试点吧

网友B(2016-12-16):
集合实际,有些知识点不是光看图纸就能说的出来,虽然我不懂手机维修,但电路,芯片原理这些,和笔记本,台式主板都是共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集合实际,有些知识点不是光看图纸就能说的出来,虽然我不懂手机维修,但电路,芯片原理这些,和笔记本,台 ...

谢,我学这么长时间,主板,笔记本,手机,发现其原理也是共同的。
除手机的射频部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我学这么长时间,主板,笔记本,手机,发现其原理也是共同的。
除手机的射频部份!

手机的原理还是比较简单的,最主要的是手工

网友:
手机看着好复杂。。。。

网友:
终于搞明了,这三个信号。
时钟。1.8V。数据1.8V,这两个电压正常,说明硬盘也经工做。
RB是(R/N):这个信号正常,说明硬盘的工作条件也经具备。些时,如果硬盘还有问题,重点在数据传输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