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霸电源 大水泡

楼主(2016-10-14):
保险完好

大电容未鼓包

后级滤波未鼓包

主PWM

辅助IC

主开关管13007

后级输出 大水泡 严重变色

PCB 烧的变色

网友:
这玩意也容易坏啊

网友A:
是的 一般都是过载 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一般都是过载 造成的

大水泡,不同的电源,一般不能代换吧?

网友B:
换了就可以了吗?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 大水泡 换上
保险串灯泡 一闪就灭
上保险 加电 待机下 电源有轻微的 吱吱的响声
短接各路输出正常

有异响的电源 最难搞了

网友C:
楼主这是跟山寨电源干上了吗?.....

网友D:
就是一个山寨电源。大开关管基极的电容检查一下或者换新的,同时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也检查一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就可以了吗?

电源就是待机吱吱响的 输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跟山寨电源干上了吗?.....

没事 就拿杂牌电源练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个山寨电源。大开关管基极的电容检查一下或者换新的,同时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也检查一下看。

哦 这些地方 没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这些地方 没查呢

推动管不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 这些地方 没查呢

这些地方都要查一下,电容最好直接换.........

网友E:
山寨电源只能拿来炼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山寨电源只能拿来炼手。

是的 拿来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地方都要查一下,电容最好直接换.........

哦 看来仔细扫下 初级部分

网友:
是两只945吗 这个没查

网友F:
怎么起个大水泡的名子?那不是互感电感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起个大水泡的名子?那不是互感电感器吗?

按看刘坚强的视频 这么叫的

网友G:
这电源真可谓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电源真可谓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杂牌都这样  做工 用料 不行

网友H:
我当大水泡是什么呢,原来是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当大水泡是什么呢,原来是电感

互感滤波器 好像是叫

网友:
这种电源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做工好简陋,按最低标准来设计,只是算是硬盘杀手。

网友I:
这不是个好电源配件质量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不是个好电源配件质量不好

就是杂牌电源 质量不好

网友:
真是有空修

网友:
没事 练练手的

网友J:
练手最好还是拿品牌电源吧,山寨电源太简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练手最好还是拿品牌电源吧,山寨电源太简陋了

也可以练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