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用电源正常,用电池发现不了硬盘

楼主(2016-10-14):
供电不足
Arch

网友:
这个说的也太简单了

网友:
我发的内容呢???

网友:
晕 发完图片和贴子 怎么找不到内容了 随便写一下吧 故障点就是5V-S0只有3.6V 供电不足 是由于5V转换管的G极不足导致 测量控制极前极11V正常 控制极也正常 后极只有5V 怀疑Q3605和D3602将其拉低导致 一起更换 故障解决

网友:
5v供电不足

网友:
重点先查下基本供电

网友(2017-10-02):
直觉应该是供电的问题,看看5v有没有被拉低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5V硬盘供电转换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