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键盘不能使用

楼主(2016-10-14):
收到三块技嘉的H61M-DS2  有的进PE P口和U口 都用不了  ,有的直接用不了、看到站里的维修换P口后面的820排阻,不过只好了一块板子  剩下两块怎么换都不行。。。 有没有人遇到这种奇葩问题的- -

网友:
换个CPU 试试

网友:
有碰到过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的,没修好

网友:
那只能测下u口的条件了

网友:
P口旁的排容和小电容换一换,在有看看IO

网友:
最简单的是拆掉PS2接口后两个排容看能不能用

网友A:
看一下USBOC的3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USBOC的3V正常吗

谢谢了   不过已经解决了 P口后面的820排阻换掉,排容去掉 就好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了,更换桥就已经没有价值,可以用图纸跟踪U口和PEP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