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楼主(2016-10-14):
ASUS K43SV 摸一EC边上的元件一会触发一会不触发

网友:
查摸到的地方

网友:
换排阻试试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查EC的条件  可能是排阻问题导致

网友:
我的也是不触发

网友:
加han 排阻

网友:
一般就是排阻吧,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加焊ec试试,不行再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