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5C喇叭没声音 求高手!!!!

楼主(2016-10-14):
     现在情况是耳机声音正常,但喇叭无声音  拔下耳机瞬间喇叭有声音或者加减音量瞬间有声音。然后就又没了、
    耳机接口的HP_DET检测耳机信号正常的。换过系统  换过声卡芯片 ,声卡的供电 复位也都正常的。求大神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升级驱动试试

网友:
换过系统,官网也下过驱动 没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个耳机插入接口检测的没插耳机那信号一定要为高,如果为高,那是不是也得排除下南桥跟CPU了。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一台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个耳机插入接口检测的没插耳机那信号一定要为高,如果为高,那是不是也得排除下南桥跟CPU了。

耳机信号就是HP_DET插上耳机变低 不插为高正常的!关键是现在耳机声音正常  感觉和南桥关系不大  另外风险也太大!

网友B:
你看看外围的供电正常不 声卡有好几个供电呢 一个个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外围的供电正常不 声卡有好几个供电呢 一个个测量

我已经说了声卡供电都测量了正常    。。。不正常耳机会有声音吗

网友B:
有的供电不正常是会耳机响 外接不响的 见的多了 也修的多了。这个肯定是细节的问题。只要是图纸上游供电的脚位都测量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供电不正常是会耳机响 外接不响的 见的多了 也修的多了。这个肯定是细节的问题。只要是图纸上游供电的 ...

恩 可以排除供电 全测量了 5V 3V 1.8都正常!

网友:
功放会不会是

网友:
上次换这个型号的键盘,旧的拆了,新的还没到,耳机正常,喇叭开一会没声音,后来新键盘装上后,喇叭就正常了,我也很晕

网友:
换耳机接口了吗

网友C:
这个一般事接口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事接口问题吧

。。。测量接口是好的 换它干什么!

网友D:
我建议你换耳机接口  你接耳机接口能用不代表它是好的  因为你拨出耳机如果接口还处于耳机模式那么喇叭是没有声音的

网友:
声卡芯片20671-11Z?  修过几台B465C   这型号声卡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你换耳机接口  你接耳机接口能用不代表它是好的  因为你拨出耳机如果接口还处于耳机模式那么喇叭是没 ...

.谢你了好意,耳机接口检测HP_DET插上耳机为低 不插为高是正常的,所以无需换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