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一堆问题,修好一个下一个问题,醉了,求看看

楼主(2016-10-14):
手里一个S405,板号LA-9001P。同行拿来的,拿来的问题是待机低,可调电源电流灯闪,判断为大短,同行自己瞎搞了几个电容没搞对位置。烧机,3V上管19V滤波短路,拿掉,以为好了。上电触发,挡内存,内存时钟没有波形,刷BIOS,故障依旧,看论坛说桥容易坏,加焊之,加焊之后,电流一路小跳,以为亮机了,接屏幕,亮机是亮机了,灰屏,换屏故障依旧,这就……好吧,抓EDIE,又是有读屏数据波没有读屏时钟,修到这一步了,又不想放弃又不知道继续测那里了=-=,哎,求大神给个继续下去的思路2016年10月14日 12:27:23 解决了,先是看了这个人的帖子,神舟战神/联想S405笔记本维修,让我积累经验-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4201-1-1.html 用回复重启按键开机,可以开机,然后我认为好了,结果一调传统硬盘启动就不行,就不跑码,只能UEFI启动,然后我老板和我说,前几天一台惠普G4也是这样的,然后他换了显卡就好了。我死马当活马医咯,反正AMD024的显卡也容易坏,换上去,上电,调BIOS,重启,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成功亮机!

网友:
我这么多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简单呀,换桥  换板  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简单呀,换桥  换板  换人!!

最后换显卡好了,哈哈哈哈。

网友B:
这个问题简单呀,换桥  换板  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简单呀,换桥  换板  换人

去去去,别瞎说,我这不是好了么。

网友C:
这机子问题可真多,看来报了个高价啦

网友:
厉害厉害,阿俊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问题可真多,看来报了个高价啦

报不起来哦,同行带过来的玩意。

网友:
S405是不好修,S400好点,我手上有个S405放一边一个多月了也不想去搞

网友:
这么多问题  。

网友:
同行的板子相对来说修复都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