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500touch

楼主(2016-10-14):
接到一台联想s500 超级本, 不触发, 去掉BIOS 电池  触发到0.32就掉电  反反复复,南桥有点温度 u 也有点温度, 求助一下

网友:
0.32 拆下主板供电是否完全

网友:
无cpu电压  其他的有  没图纸  啊

网友:
主板缺少 电压 才0.3A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