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Smart Battery Case拆解

楼主(2016-10-14):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Smart Battery Case拆解

  Smart Battery Case是一款针对iPhone 6s的电池保护壳,保护壳使用了Lightning接口,内里是超细纤维,外部则是硅胶,1877mAh的电池容量,输入5.2V 2.4A,支持苹果推出的iPhone Lightning Dock基座。样子丑,内部用料又如何呢?下面我们通过拆解来一探究竟吧!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1

  底部标明了它的电池容量1877毫安时。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2

  底部接口和音频口。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3

  它的使用方式:耳机口比较深,需要用小口径的直插耳机。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4

  它的安装方式:前面一部分软胶可以按下去。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5

  拆解之前,先用加热包加热。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6

  因为整体机身没有螺丝固定,所以加热后从内部下刀子,先从电池保护壳的边缘下手。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7

  揭开这部分,可以看见里面露出的钢板,钢板下面是苹果智能电池保护套的电池。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8

  钢板覆盖整个背部,可以看到上面的固定螺丝。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9

  金属背板上有13个螺丝,用螺丝刀将螺丝全部拧开。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10

  拧开螺丝打开金属盖板,就可以看见“背夹”电池以及一些元器件。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11

  首先要切断与电池的连接,避免意外的短路或者放电。断开电池排线。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12

  电池与保护套由“双面胶”固定。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13

  电池特写。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14

  底部的电路板——逻辑板。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15

  为了好拆点,只能暴力来解决。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16

  继续破坏式拆解,取出完整的电路板。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17

  顺利将电路板取出。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18

  从电路板到lighting接口的排线距离还挺长的。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19

  两个Lightning连接器一进一出放在同一个板上,它们的连接线绕着一个塑料框架。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20

  电路板正面特写。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21

  电路板背面特写。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22

  红色:NXP NX20P3 负荷开关,Lightning-USB线中也有这么一个开关。
  橙色:NXP 1608A1 充电集成电路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23

  苹果智能电池保护壳拆解完毕!

苹果iPhone 6s电池保护壳拆解 图24

网友A:
这种电池容量太小了还经过升压充电电路的损耗,加这么厚的壳子带来的差体验还不如用移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容量太小了还经过升压充电电路的损耗,加这么厚的壳子带来的差体验还不如用移动电源

各有各的长处吧,至少没了连线的束缚!

网友:
容量虽然小一点但是比充电宝体积小容易带  方便出行

网友B:
我的已经坏了  懒得修 仍了

网友:
有点麻烦

网友:
这个高级的万一可以解决充电宝体积大的问题

网友:
最后还是要暴力拆解,顶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好厉害啊   杠杠的

网友:
做工是不错  要有钱才行

网友(2016-11-27):
引用 网友B:
我的已经坏了  懒得修 仍了

你也买个一个电池壳子?感觉没有必要

网友:
这个 会很厚吧

网友C:
这么一拆不就报废了吗

网友(2017-03-06):
引用 网友C:
这么一拆不就报废了吗

这样的拆解肯定会报废的,不过是为大家演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