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硬盘

楼主(2016-10-14):
联想G480不认硬盘再开机就可以认  在用的过程就不识别硬盘 什么问题啊

网友:
排出硬盘问你  先简单查下硬盘的工作条件

网友:
电压不稳,有查吗

网友:
换硬盘试了吗?用固态试试

网友:
或者直接加块  光驱架子位置的硬盘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联想的本有时候也不识别硬盘

网友:
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
或者接口有问题

网友:
不是雨图纸吗,下载图纸测量一下信号和电压。我估计还是出在接口位置

网友A:
换了硬盘  查了供电  有时候认

网友:
主板是LG4858 11252-1蓝版  还有一个奇怪问题  键盘硬盘光驱都不接  logo过后就断电  进BIOS 不断

网友:
以前修过电压不够

网友:
五V只有4V用固态可以

今夕何夕。, + 1

网友:
电压未完全导通

今夕何夕。, + 2

网友:
导致有时认的到有时认不到

今夕何夕。, + 2

网友:
先看供电对不

网友:
不识盘还是好修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硬盘  查了供电  有时候认

换个光驱位置的硬盘架来解决问题
省事简单,

网友:
这个可能 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