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 PLUS BIOS报CPU和5V电压过高之绝命飞线一修

楼主(2016-10-14):
好久没发维修贴了。。。

机子的现象是开机报CPU电压过高,要按F1进BIOS或开机。

这机子问题不断,把同行整的内牛满面,前前后后折腾了他一年有余。期间换过电源,CPU,硬盘,甚至换过主板。客户是附近的,还算没脾气。这次报CPU电压过高该换的也换了,BIOS也屏蔽了,可都管不了多久。
实在是没办法了,让客户直接找我了。对于板卡级维修,也只能这样了。

接到机,进BIOS查看,CPU电压在1.7---2.1之间跳;5V电压在6.05V上下。
用万用表实测CPU电压1.28V正常,5V电压是5.18V正常,这种情况就是误报。看电源也还算可以。

量一下CMOS电池,果然只有0.几V了,导致更改BIOS后,主机一断电又出现报错。本来换个电子就可以了,但人家是想彻底搞好。

由易到难,先刷个BIOS,还是一样。
换了CPU检测限流10K精密电阻,和5V分压22K 10K精密电阻,还是一样。

既然要彻底修复,只好换IO了。这个IO是NCT5571D,介于大和小之间,于是订货。
两天收到,装上,应该可以了吧,再没有别的原因不可以了。

故事往往就是出人意料,如果都在意料之中,那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故事可言了。
但这个故事确实让人费解了点。
找了个P5G41T-M LX3的点位看来看去,确实找不到它还有任何的翻盘点。
唯一的可能,只有板层来背这个锅。

IO都换了,看来不搞好于名于利都不利。

虽然,搞维修的对待靠之吃饭的板要有菩萨心肠,但有时势必也要拿出霹雳手段!

决定用我的看家本领---飞线大法!
再治不好你我也认了。

一烙铁上去,刮掉三个碍事电阻。为防止电流过大,找到总线1.2V一个上拉电压处,直接飞到CPU电压检测脚;根据5V分压计算检测5V的脚位是1.56V,找到1.5V电压一处上拉处,直接飞到5V电压检测脚。

两条线上去,像是脸上添了两道伤疤,但起码可以走路不用人扶了。腰不酸腿不疼,精神也好多了不是吗?

再开机,,,电压已回复到意料之中,只是,,,大概,,,可能,,,它永远都是这个电压了。。。

帖子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无奈之下的一种方法,给新手提供一种思路,高手勿喷。。。

网友:
穷图陌路的时候 也只能破釜沉舟了

网友:
没看懂,楼主能解释详细一点吗?

网友A:
CPU  主板   电源都换了    这都一台新机了,和之前一年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换了CPU检测限流10K精密电阻,和5V分压22K 10K精密电阻,换这里是什么原理/?

网友A:
一烙铁上去,刮掉三个碍事电阻。为防止电流过大,找到总线1.2V一个上拉电压处,直接飞到CPU电压检测脚;根据5V分压计算检测5V的脚位是1.56V,找到1.5V电压一处上拉处,直接飞到5V电压检测脚。
完全看不懂

网友:
修板有时候还是需要灵活机动的

网友B:
板都换了,为什么也不行???难不成机箱???

网友:
绝杀法啊  受教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主板   电源都换了    这都一台新机了,和之前一年有什么关系?

这个机同行前几年装的,后来各种问题不断,并不是说一直都是电压报警这个问题。只是说这个机同行装的不安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CPU检测限流10K精密电阻,和5V分压22K 10K精密电阻,换这里是什么原理/?

总要排除的,不排除是电阻阻值变大导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烙铁上去,刮掉三个碍事电阻。为防止电流过大,找到总线1.2V一个上拉电压处,直接飞到CPU电压检测脚;根 ...

这个看不懂就不好说了,你的铜牌是怎么混的嘛。BIOS电压是靠IO检测后显示的。而IO的检测脚就是检测相关电压值。既然没有其它办法,就把它检测脚位的电路切断,再把这个脚拉个固定电压,以后它就不会因电压过高而报警了。由于是检测脚位最好不要拉直接的大电流电压,所以就拉个上拉电压,这样电流很小,不会烧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都换了,为什么也不行???难不成机箱???

之前换板估计是另外的问题。只是说这台机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