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针对华为5X,有信号打不了电话,新人求学

楼主(2016-10-14):
像这种有信号打不了电话,一般都是功放问题。刚遇到一台机器。4G信号有 。能上网。但不能打电话。切换3G后通话正常。确定功放问题。直接开干。功放磨锡。重植。OK
华为

网友:
功放温度过高导致虚焊了么

网友:
功放磨锡指的就是 把锡拖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