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退报错?2招教你重装Win10应用商店程序

楼主(2016-10-14):
闪退报错?2招教你重装Win10应用商店程序

  在网上下载的电脑软件问题多,全家桶和病毒木马防不胜防。其实,从Win8开始微软就给咱们提供了一个“相对纯洁”的应用获取渠道——应用商店,很多网友都反映Windows官方商店不是特别稳定,经常出现例如闪退、无法打开或者一直停在初始界面。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下面小编教大家两招解决方法。

如果你还用.exe给Win10装软件你就OUT了~

  方法一:使用DISM命令修复应用商店

  DISM是Windows 10内置一个强大的系统命令,如果你系统的应用商店出现上述问题,以管理员身份启动命令提示符,输入命令:dism/online /cleanup-image /scanhealth。

  执行上述命令后,DISM会对Windows 10所有组件进行扫描(包含且不限于应用商店等系统组件无法使用的情况),如果出现“可以修复组件存储”的提示,则表明有些系统组件已经受损出现问题。

通过DISM扫描受损系统组件

  继续在命令提示下输入:DISM /Online /Cleanup-image /RestoreHealth,这样DISM会自动联机到微软官方服务器,将受损组件和官方原版镜像里的组件进行对比。可以将那些不同的系统文件(或者受损系统文件,自然包括出现故障的应用商店组件)还原成官方系统源文件,但是其他的第三方软件和用户设置完全保留。这样通过DISM命令的扫描和修复后一般就可以解决应用商店无法正常运行的故障。

使用DISM联机病修复系统组件

  因为DISM需要联机到微软服务器进行系统文件比对和验证,如果你的网速较慢,可以自行先准备好和当前Windows 10对应的的安装文件,然后将其中的“install.wim”提取到E:\备用,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dism /mount-wim /wimfile:e:\install.wim /index:1 /mountdir:k:\aa,将镜像加载到k:\aa(需要预先建立该目录),继续输入:Dism /Online /Cleanup-Image /RestoreHealth/Source:K:\aa\Windows  /LimitAccess进行手动修复也可以。

使用离线目录修复系统组件

  方法二:使用Powershell命令重装应用商店

  如果系统的应用商店组件严重受损,那就无法使用上述方法进行修复了。

  不过大家都知道,应用商店实际上是一个Windows 10系统的内置应用,因此如果无法通过上述方法进行修复,我们还可以使用Windows 10内置的Powershell命令进行重装。

  在搜索框输入:powershell,以管理员身份启动系统自带的Windows Powershell组件,接着输入:Get-AppxPackage -allusers | Select Name, PackageFullName,通过该命令获取当前系统安装的所有应用。

查看系统当前安装的应用

  在应用列表中找到名称为“Microsoft.WindowsStore”(即应用商店)应用,然后复制右侧对应的包名称类似“Microsoft.WindowsStore_11608.1001.49.0_x86__8wekyb3d8bbwe”,这是应用商店安装包名称。继续输入下列命令进行应用商店的重装:

  Add-AppxPackage -register “C:\ProgramFiles\WindowsApps\Microsoft.WindowsStore_11608.1001.49.0_x86__8wekyb3d8bbwe\appxmanifest.xml”–DisableDevelopmentMode

重装应用商店

  我们还可以使用上述方法对Windows 10系统里内置的其他应用进行重装。比如地图应用(在列表中对应“Microsoft.WindowsMaps”),包含很多地图数据,如果重装还要重新下载数据,因此如果地图应用出现问题,可以输入:Add-AppxPackage -register “C:\ProgramFiles\WindowsApps\Microsoft.WindowsMaps_5.1609.2651.0_x86__8wekyb3d8bbwe\appxmanifest.xml” –DisableDevelopmentMode”(格式:Add-AppxPackage-register “C:\Program Files\WindowsApps\应用安装包名称\appxmanifest.xml” –DisableDevelopmentMode)进行地图应用的重装。

  以上是解决Win10应用商店闪退报错的两种解决方法,有需要的朋友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看看先。效果如何?。